华为P30 Pro手机指纹不能用怎么办?教你快速解锁手机,只需简单几步就能搞定,

楼主(2021-09-17):
华为P30 Pro手机指纹不能用怎么办?教你快速解锁,只需简单几步就能搞定

  众所周知,华为P30 PRO手机采用的是全新的屏内指纹识别技术,在日常手机使用中,有时会遇到突然手机指纹不灵敏、指纹不能用、或更换屏幕后指纹无法录入的情况,这是怎么回事?如何解决呢?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华为P30 PRO手机指纹不能用的处理方法。

华为P30 Pro屏下指纹识别

华为P30 Pro手机指纹不能用的处理方法:

1、 重启手机后在设置中查看指纹选项是否恢复。

2、 指纹是否破损,尝试更换屏幕。

  更换屏幕需要换原装屏幕,原装屏的指纹识别区域是透光的,可以被屏幕下的指纹摄像头识别,而更换组装屏是没有指纹解锁功能的。

原装屏指纹识别区域是透光的

3、 指纹排线接触是否良好、指纹模块是否坏掉。

  指纹排线重新安装一下,若指纹模块损坏,需要更换屏幕模组。

屏下指纹键

指纹键连接排线

4、 换屏后指纹不能录入,校准指纹识别。

  屏下指纹使用的是感光元件,更换过屏幕后,会有轻微的偏差,可以用光学仪器进行矫正指纹,指纹校准成功后,重启一下手机,重新录入指纹就可以了。

校准指纹识别

  5、 通过以上方法还是不能识别,就是主板上指纹线路问题了!需要查指纹线路的工作条件、相关线路上所连接元件,指纹座子J1701、指纹供电芯片U1703等。

  以上是华为P30 PRO手机指纹不能用的处理方法,如果你遇到类似的问题,不妨按上面的方法操作试试吧!各位老铁有手机方面的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会为大家一一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