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580 TYPE-C供电扑朔迷离小修

楼主(2021-09-17):
    客户昨天拿来一台E580  说不开机,试试是不是电源坏了,呵呵~~~  客户都这样认为,要么电源  要么开关, 和客户说这种电源不爱坏,然后用自己某宝买的TYPE-C接头来试 ,电流有跳变0.001-0.008A直接一直跳,和客户说不是电源问题,是机器主板问题,要检测主板  再给他报价再让他考虑修不修,留下电话客户走了 拆开机器   直接想到的是TYPE-C 接口挂了 ,这种问题很多  用强光手电往接口里照照   很新 摩擦痕迹都不太明显,感觉不像接口,直接测电压   随意测2个焊点   J13   J9 电压  3v-5v跳来跳去的   不稳定  说实话 TYPE-C 这种接口电路我一点也不熟悉  完全看不懂(以前有台E480 没图纸直接放弃了),还是找找图纸吧看看版号NM-B421   论坛搜一下   有图纸,下载看一下图J13   J9是名字为+VBUS_CONN的电压过焊点来的    这玩意而又是什么呢  继续追查来源 除了一个地方分压外  还去了2个地方一个是这里JUSB3看长相是TYPE-C接口  那意思这个信号是从电源接口换个名字来的

还去了一个芯片U4305
在这里就有意思了   ,我想既然接口出来了电压   还跳来跳去的    那他妈不就是接口坏了么    直接换接口呗,再一想那个接口  那个崭新的样子,就又一想会不会是某宝买的转换头不对呢,用客户原装电源试试吧 ,插客户TYPE-C电源    测J13  J9 一点电压没有,这尼玛  客户电源真坏了啊,换条220v电源线再试   电压来了 J13  J9的2个焊点    都是5v  而且很稳定 不跳,看来真是那个测试用的转换头子有问题,这电压有了  就更不会修了   只有5v  怎么搞  实在不会   问了一下朋友  朋友比较有经验  他说这机器   换电源接口   换RTS5455 通病 ,淘宝搜一下5455 这玩意 挺贵的 30多   还带程序,朋友还说 程序不对  还会出问题,有点蒙蔽了  不知道怎么搞,细想想    朋友说RTS5455 爱坏 还是按他的思路  那就测测这个芯片吧    25脚供电5V-IN  0v没有 阻值400+,

咦好像不是芯片坏   连供电都没有   找找供电怎么来的  又一次查到U4305
5V_IN 是U4305输出的   前面查过   +VBUS_CONN 另一路是来这个芯片的, 那就明白了 TYPE-C接口5v过来   经过U4305 转换成 5V_IN   好像是这么个情况   有点眉目了   前面说换了客户原装电源 +VBUS_CONN 稳定输出5v  那测一下U4305 供电输入脚  0v  不对啊    应该5v才对,再往前面看+VBUS_CONN 经过一个二极管 再一个滤波电容直接过来的    U4305 3脚居然没电,直接测二极管2边阻值   靠近芯片这边1脚 对地 ,立马拆芯片  依然对地   ,那么只有一个C4306电容了,拆掉电容   不再对地了   阻值起来了心有有点着急 好像问题找到了,再次插电测U4305   3脚依然0v直接测二极管一头电压5v   一头只有0.4v电压
2093 757
直接料板拆二极管换掉,再次插电    小板开关指示灯亮白灯,风扇转了   貌似已经好了   接屏测试
已经显示了   ,看来绕来绕去的   最终只是U4305  转换5V_IN 没过来,搞的很复杂的样子
滤波电容最后我没有装, 就坏了2个这么小小的东西 ,由于本人对TYPE-C 电源 接口电路不熟悉 饶了很多一圈   就分析到这里   ,有2个疑问  望哪位大师帮我解答一下   1. 我看图纸没看明白  升压以后VSYSTEM2是怎么转换成 B+的   具体需要什么信号。2.一开始用某宝买的TYPE-C 转换头电压乱跳,是不是检测到短路了呢  所以已经跳变,如果一开始就按后面这个维修思路   是不是早就修好了 哈哈

网友A:
在这个电容好像是通病,这个公共点电压好像只有10几v(不超过15v,记不清了),类似于苹果笔记本主板的公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这个电容好像是通病,这个公共点电压好像只有10几v(不超过15v,记不清了),类似于苹果笔记本主板的公共

修好了  我也没测公共点多少    论坛说9v, 这种TYPE-C的 实在修的少  以前没图纸    简单查查就放弃了

网友B:
有大师给讲解下 type-C工作时序就好了

网友C:
我换了一个接口  结果能充电 不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换了一个接口  结果能充电 不显示了

原来是什么问题?  只换了一个接口?    这个接口很爱坏  现在电流跑起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大师给讲解下 type-C工作时序就好了

时序不太懂, 有图纸也没看懂,主要那个RTS5455 不太懂

网友:
还需要继续学习呀

网友D:
TYPE-C现在也越来越多了,但是接口也很容易坏,有的还会烧充电器

网友E:
Vsystem2经过支持HPB的充电芯片bq25700,转换成nvdc的B+电压

网友:
真心厉害   现在看到这种借口我都怕     以后咋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Vsystem2经过支持HPB的充电芯片bq25700,转换成nvdc的B+电压

多谢 指点   看图纸没看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D:
TYPE-C现在也越来越多了,但是接口也很容易坏,有的还会烧充电器

现在  小米   华为  联想  好多都用 TYPE-C接口了

网友F:
国内笔记本大多数利用PD芯片十程序通过CC总线来让适配器升压,苹果的通常会通过SMC来控制PD芯片通过CC总线让适配器升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国内笔记本大多数利用PD芯片十程序通过CC总线来让适配器升压,苹果的通常会通过SMC来控制PD芯片通过CC总线 ...

就是那个 RTS5455芯片吗    好多脚   ,朋友说这个芯片爱坏  还有程序

网友:
遇到过两个这种接口的都没修好,搞不懂TYPE-C怎么工作的

网友:
这种转接头不能用苹果本,会烧T2.不过保护隔离适配器只输出5V而已的,5455很容易坏,还有两个芝麻隔离管

网友(2022-09-08):
引用 网友G:
我的是E480,跟你的问题一样,也是这个电容短路,拆掉,然后把那个二极管换了就OK,感谢楼主,学习到经验了

  一起发财  感谢兄弟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