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7460内存槽损坏免更换维修

楼主(2021-09-17):
接修一台戴尔电脑14-7460

客户反映说电脑经常蓝屏、死机、花屏,说要装系统,我向他解释说蓝屏死机可能和系统有关系,但花屏的话和系统没有关系,开机测试了一下,开机是正常的,后面发现只要电脑进行震动,晃动或者拿起来,就会花屏,而一旦花屏以后,电脑就会出现死机,必须要摁开关强制关机。当时没有留下花屏照片,DOS下英文字母有乱码情况,有方块状彩块。
向客户了解了情况,客户反映说,一年前这个电脑摔过后,壳也摔烂了,然后换过一次后壳,但摔了将近一年之后,最近这几天才出现花屏,死机,蓝屏的情况,当时我大概判断可能是内存槽或者cpu有掉点的情况,向客户解释清楚以后客户同意留下机器。
拆开以后重点排查内存槽,发现客户后加过一条内存,两条内存都拆下以后,放大镜观察,用镊子划了一遍引脚,发现两边的引脚都很结实,没有脱焊的情况,正在琢磨的时候,放大镜下突然发现 DIMM1内存槽内测第四根引脚有进水腐蚀的情况,并且针脚已经陷下去,弹不上来了,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了,因为腐蚀导致引脚的弹力不够,内存插上去之后出现接触不良的情况,不受震动还好,一受到震动,这根引脚就和内存断开了,所以出现了花屏蓝屏死机的状况。
用镊子轻轻的碰了一下,结果上面的引脚直接断了,当时我就有些震惊,这是被碰瓷儿了呀,肯定是不亮机了呀!
叹了口气准备拆掉主板,更换内存槽,结果脑筋一转,就断了一根引脚,凭什么那么麻烦换一整个内存槽啊,又不是大面积进水,腐蚀的很厉害的那种,直接飞根线不就完了吗?说干就干,断开电池的链接线,直接用细的漆包线,将内存和内存槽上对应的焊点连接起来,尽量使用最短的线,焊两下,酒精擦一擦,半分钟完活,

小心的把内存插到内存槽上,开机测试,显示没有问题,拍拍、晃晃、拿拿、震震,丝毫没有问题,两条内存都插上,开机测试,就差把电脑给摔地上了,不管怎么造,电脑都非常稳定,半分钟搞定了原本需要二十分钟的事,效率高滴狠啊

从拆开后盖,检查电脑,发现故障,焊两下,开机测试,装好后盖,不到10分钟搞定。
如果更换内存槽,虽然不是很麻烦的事情,但是需要拆掉主板,拆掉损坏的内存槽,再从料板上拆一个好的内存槽,再把好的内存槽焊到这一块主板上,少说也得需要20分钟,这20分钟足够再修一台电脑了,虽然不是很完美,但是收钱最重要,万一客户自己拆掉内存条,不显示了,我们还能再收一次钱,反正这次修的是花屏,死机,蓝屏

网友:
简单粗暴,狠

网友:
其实补一根引脚,也是很容易的,一劳永逸

网友A:
下个人一拔内存估计瞬间脸黑

网友:
一拔内存就完蛋,这是埋了个坑

网友B:
还能这么玩,有提醒对方不要动内存条吗?一动就完蛋了。不过这个脚的问题还真不好查,搞不好就要翻车

网友C:
焊内存槽的脚比EC的难度还要高点。亲自换过4代内存的内存槽

网友:
埋了个雷,,,

网友D:
楼主这钱赚的不厚道啊,糊弄型维修

网友:
高手这就收钱钱了。。。

网友:
补个针就可以

网友:
也可以算是好方法!

网友:
简单粗暴..

网友:
料板上挖一根针,可以一试

网友E:
这是一分价格一分维修,价格好啥都服务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焊内存槽的脚比EC的难度还要高点。亲自换过4代内存的内存槽

他说20分钟,看来是人中龙

网友:
以后拔内存小心了

网友:
思路敏捷!!!!!

网友:
直接飞线到内存金手指?那么显卡烧掉金手指的也可以试试直接从显卡飞到主板上

网友G:
换内存槽麻烦,难道不会加针吗?

网友:
以后拔内存都要小心翼翼的,要轻首先,手重心急的,你把雷的导火索扯掉了就哭吧,炸伤是小事,侮辱性特强,人家拿来还亮机,你手一抖不亮了

网友H:
你就不能挖一根引脚过去补上么,这雷埋得。。

网友:
Good and  tough experience sharing.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钱赚的不厚道啊,糊弄型维修

做生意的,收钱才是王道,收了钱就必须解决问题,还要有保修,这两点我都能做到,能修好的话,效率还是最重要,至于以后,再说。
以前修保护隔离,不会修的直连过去,导致电池不充电,或者不能同时电源电池一起插的,你可以说是糊弄型,但我这个你说糊弄,那就不合适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能这么玩,有提醒对方不要动内存条吗?一动就完蛋了。不过这个脚的问题还真不好查,搞不好就要翻车

一个小女孩,你提醒她干啥 没给她说,关键人家也没问 哪坏了 修了啥?

网友:
这叫只要想得到,没有做不到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他说20分钟,看来是人中龙

没那么麻烦,看来你不怎么换,上BGA 拆两个内存槽,跑两个曲线,用不了十分钟,拖干净,十分钟你焊不好一个座子?烙铁两三遍过去就行了,拖得不好有连锡的烙铁沾一下就出来了,我见过广东一个做U盘的,芯片放上去就一遍,托两下一个U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内存槽麻烦,难道不会加针吗?

我还真考虑过换个针 但最后我还是嫌麻烦,接根线,两个点一点,秒秒钟完事,飞线战胜了我。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就不能挖一根引脚过去补上么,这雷埋得。。

我嫌麻烦

网友:
这确实是埋了个雷  下次别人搞一拆就蒙蔽了

网友:
拆机清灰的估计要掉坑里面了。

网友:
这是一个高手,只要客户不换内存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I:
没那么麻烦,看来你不怎么换,上BGA 拆两个内存槽,跑两个曲线,用不了十分钟,拖干净,十分钟你焊不好一 ...

以前在工厂 换过几次DDR3内存槽,也得半个小时 不过是纯手工

网友:
想起一张图,给飞线飞线

网友:
想起一张图,给CPU飞线

网友:
我还以为啥操作呢 原来是飞根线 我都是单换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钱赚的不厚道啊,糊弄型维修

这个方法蛮好的,能解决客户问题就行了,何必要费力去更换内存槽

网友:
厉害了 这样都行  反向思维

网友:
拆机 得先跟客户报风险  这种拆完要是彻底不亮了 不就粘包了吗

网友:
楼主聪明,给你点赞。

网友:
下一个拆内存的人就悲剧了

网友:
以后修***姐的笔记本要小心拆内存

网友:
你这个是给同行设计了一个陷阱啊

网友:
你这厉害啊,修电脑动不动就是20多分钟能修好

网友:
听说深圳那边,给同竽维修是60元一台,估计就是你这样的维修速度

网友:
能修的好就是王道,而且效率很重要

网友:
不厚道维修,现在维修行业萧条了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一分价格一分维修,价格好啥都服务好

说的不错,这电脑我才收100,要是能收150我都给他换个槽子了,收的少,只能加快速度去多修一个,多挣一个钱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内存槽麻烦,难道不会加针吗?

如果你电脑多到修不过来,我想你也会用我这个法,焊两个点和换个针,自有自的好处,至于你们想的,万一客户拆内存怎么办?如果你们遇到这样的客户,保修期内得返修足够让你们头疼。电脑是用来用的,不是用来拆的。如果因为他自己拆坏了这根线,你会因此给他保修吗?总之我是不会,你新买一个电脑,自己拆坏了,服务站会给你保修吗?

网友:
楼主也是个人才,下次人家要是拆内存就蒙逼了。

网友:
不错!楼主不但技术不错,贴子编辑也是一把好手

网友:
pe是用的什么工具?

网友:
謝謝 你的無私

网友:
虽然好像没啥问题,但好像又哪里不太对?不过感谢提供了新的维修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焊内存槽的脚比EC的难度还要高点。亲自换过4代内存的内存槽

我换内存槽,没个一小时换不下来

网友:
又是大力出奇迹,以后还是要小心。

网友:
同行的话 一百我都不会给他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钱赚的不厚道啊,糊弄型维修

5说实话  这个比换个槽来的快  还稳定  对于新手来讲还不容易吹坏东西

网友:
杏雨梨云  我个人用着还不错的   https://www.xyboot.com/
可以研究一下的,也很简单

网友:
这样以后就不能拆内存了,要是后人不知道一拆就断了,还是有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个人一拔内存估计瞬间脸黑

深夜我在刷帖子竟然刷到神评

网友:
联想X260 也很多内存槽子坏的压一下就好 我都是直接换一个新的

网友J:
估计小说看多了,所以文笔这么好

网友:
下次谁拆就知道是个,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估计小说看多了,所以文笔这么好

我也爱看哈哈

网友K:
你那个搞太**了、直接从一块坏板内存槽上拆一个弹片换过去,不是更完美更理想吗?

网友:
是维修技术员一般拆机检测看看都知道、而且我看看那你发表那样修、太蠢了、太不完美了。关键下次拆内存或换内存的时候要把那条线搞下来、给你一个建议、直接从坏板内存槽上拆一个弹片换过去不是更完美更理想了吗?

网友:
技术精湛

网友:
可以借鉴飞针,只要搞定就行

网友:
20分钟拆料板换内存槽,我觉得不现实,起码一个小时起步。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那个搞太**了、直接从一块坏板内存槽上拆一个弹片换过去,不是更完美更理想吗?

  说的也是,   我都是拆一根弹片过去    很容易,  很完美解决

网友:
技术好,下次坏了还可以找你。

网友:
这是埋了个坑

网友:
这给下次拔内存的埋了个雷

网友:
太厉害了 技术不错

网友:
独显的板子, 内存槽导致的花屏,比较少见,要么经常蓝屏,死机,bios下面都会死机,修法跟我差不多,我也会飞线,能最简单修好,就不用费那么大事,不到万不得已,尽量不动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