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bookAir A1932 电池耗干充不了电,锁死了,有能修的大神吗?

楼主(2021-09-17):
MACbookAir A1932 电池耗干充不了电,锁死了,有能修的大神吗?全新原装电池,放时间长了,现在锁死了,不充电了,有能修的大神联系我,有量,可以长期合作  18511296583

网友:
电池型号看图

网友:
电池全图,都是全新原装电池

网友:
就这成色,全新原装?

网友:
能用可调电源手动充电激活吧

网友:
这个要找 专业做电池的认

网友:
这个需要解密吧

网友:
我可以,有很多吗

网友A:
拆里面短接第一个管子

网友:
搞个电池激活板,激活不就行了

网友:
各位大神们,这款电池是加密的,和手机及IPAD的电池是不同的,有亲自搞过这电池的大神吗

网友:
这个要有电池解锁刷循环的工具才行,比如ev23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里面短接第一个管子

实际试过吗

网友:
照我的理解  正常有电的电池  正常存放  起码要半年才有耗干一说吧

网友:
嗯,搞好多块了,激活后赶紧充满,不然彻底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