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GA-F2A68HM-DS2,开机不跑码维修,别刷BIOS,通病。

楼主(2021-09-17):
技嘉主板GA-F2A68HM-DS2,开机能触发,不跑码,拔下内存没有反映,查各路电压也正常,这种情况一般都刷BIOS,结果故障依旧。论坛里翻翻,居然有通病。MR19断路。换一个0欧的电阻OK。晒出来,算维修笔记了。

B612 + 2 + 2 楼主的是1.0的板子,我1.1的照葫芦画瓢在同样的位置糊了坨焊锡,居然也正常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成果,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
见过一次 这个是内存spd吧

网友A:
这个是内存插槽236脚(VCC_SPD)无3.3V电压

网友B:
板子 秒杀真效率,CPU风扇很是风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子 秒杀真效率,CPU风扇很是风骚

秒杀就要多看帖

网友:
秒杀了,省得又去检查的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内存插槽236脚(VCC_SPD)无3.3V电压

没3.3v这就是捡钱,,我修的第一张主板就是这个问题,华擎ab350

网友:
内存的供电,不错

网友:
这个真6666快

网友:
收藏并加分了

网友:
谢谢楼主尽心的分享维修成果,论坛有你就精彩

网友:
其实这问题如果有内存条的打阻可以测量到。

网友:
内存槽的236脚,量SMB信号时,我都是习惯量下SPD的电压。

网友:
不错,以后多发点秒杀的。

网友:
GA-F2A68HM-DS2 开机不跑码,记号
我有一块板子也是这个现象,根据楼主经验试试看。

网友C:
技嘉主板是不是都有这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嘉主板是不是都有这毛病

手上一块技嘉板子也这故障

网友:
小白来学习了

网友:
最喜欢看这样的贴子,共同进步,学习

网友(2021-10-25):
这个是1.0的板子,1.1的板子这个地方没有原件

网友:
这个是1.0的板子,1.1的板子这个地方没有原件,1.1的板子糊了一坨锡,然后也亮机了

网友:
依葫芦画瓢,果然解决了问题

网友(2022-02-08):
跑码到B3是不是这问题???A85X的

网友:
谢谢楼主尽心的分享维修成果,论坛有你就精彩。666666666

网友:
遇到过,没电压 确实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