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惠普15 板号DA0R63MB6F1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1-09-17):
惠普15 板号DA0R63MB6F1 不触发,充电灯不亮,接维修电源,电流0A,但电流超载灯一闪一闪的。经验判断,很明显,主板估计VIN断路,造成隔离电路保护了。测PR198对地,果然是0欧,先烧鸡吧,结果是附近的EC11发烫,看EC11和EC10都发霉了,内存下面的一个胶布引起的,一起换掉吧!再测,电阻,待机电流全部OK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成果,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
可能是通病   我也修到过

网友:
修到过,应该是通病

网友A:
下边的MOS管没坏吗?看着像烧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边的MOS管没坏吗?看着像烧掉了

没有,是胶

网友:
这个通病。下次直接 拆内存 撕掉胶布。机器都不用拆。

网友:
发财电容

网友:
应该是公共点短路造成的吧

网友:
又是捡钱活

网友:
我怎么就遇不到这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