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小板的显示器维修通病

楼主(2021-09-17):
这种小板的显示器指示灯亮,但不正常,换电容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这个最少碰到过20台了 有灯亮不显示的。  回头把换下来的板子电容都换一下看  看能不能解决。不过这个板子taobo买也和便宜哦

网友:
看来是让旁边的三座火焰山给烤糊了。

网友:
真的这样我就省钱了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