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559 游戏本外接屏幕亮 内屏不亮

楼主(2021-09-17):
测量接口40脚有19V  啥情况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我手里有台机器PCH坏了  比你坏的更惨。客户插USB接口坏掉的。 换了PCH开机触发不显示 痛苦的一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里有台机器PCH坏了  比你坏的更惨。客户插USB接口坏掉的。 换了PCH开机触发不显示 痛苦的一比

我这不知道啥坏了。外接正常。

网友:
你看看 屏口 有没有屏 的检测啊

网友:
除了屏背光供电,还有屏供电,背光开启,屏检测信号等等,都要测量

网友:
外供电正常的话 可以考虑cp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