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197WA显示器不开机故障

楼主(2021-09-17):
显示器正常时,连接电源后,绿灯着,过10几秒后没有信号输入变黄灯,现在的故障是放置时间长点,给电后绿灯亮一下就灭了,显示器还是黑屏,打开后把屏排线和灯管线拔掉,插电后指示灯显示和正常一样,(只插背光灯线也一样),后来拔掉屏排线后,给电绿灯变黄灯了,插上屏线再给电还是指示灯亮一下就灭,些时量5V电压是0v,14V电压7v多,以为屏电路过流,单独给驱动板一个5Vj电源(2A的5V充电器)而且驱动板此时连接着屏电路,电源指示灯显示和转换正常,这说明驱动板和屏电路都没有短路故障,故障在电源板上,但是咋测量也没找到故障元件,请问哪位朋友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你看下是不是电容性能不行了 。 有漏电了,

网友:
应该是原电源板带负载能力差,重点检查光耦反馈周围电压,重点检查后级输出滤波电容和前级300v滤波电容附近。

网友:
抽空再查吧,光耦和431也都量了,没问题,也没更换。但不带屏电路板时,电压还是正常的,5V这路多了个屏电路板就带不动了

网友:
细量了一下,5V消失快,14V最后也没有电压,当时量的时候14V消失的很慢,最后也变0了,应该是电源停止工作了

网友:
修复了,把电路板中电路图上没有的三个元件R934 D904和zd923(串联的,去掉了一个。

网友(2021-11-03):
可以的哦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