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通电电源风扇转下,然后保护。拔掉才能再次触发,又保护。结果绝对想不到。

楼主(2021-09-17):
故障板:ga-b85m-d3h
这种电源风扇转停且不能再次触发要拔掉的,多半主板有短路。我一般喜欢测电源接口,橙,黄,红的对地阻值。如果都高于100.我就算正常,没有明显锻路。那我就去测,稳压芯片,或者带电感,mos管的。这样的话,就算修不好。也能排查出来故障。
我手上这个主板,就是这样,我测,却找不到有明显阻值偏低的地方。且,强制通电触发后,有且只有3vdual电路的稳压芯片,有点微热。对地阻值50欧姆。

我一时没有思路了。
然后我把纽扣电池扣掉,再放回去,居然好了。

我以前遇到过,测量不到明显锻路的地方,我会一直强制通电,看看有没结果。结果,这个故障,确实扣电池。
我搞不懂其中的关联。

网友A:
我碰到过这种问题。 客户电源坏了,不触发 。换了新电源掉电查不出问题清空CMOS,OK问题解决了。。   其实MSI和ASUS都有这样的问题,我自己的理解是主板检测到电源不正常后进入保护状态,这个记录应该是PCH记录的。所以清空CMOS后可以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碰到过这种问题。 客户电源坏了,不触发 。换了新电源掉电查不出问题清空CMOS,OK问题解决了。。   其实M ...

我经手的时候就放电了,还是老样子,上电掉电,且要拔掉才能二次触发。
但是最后,去排查故障,还是放电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经手的时候就放电了,还是老样子,上电掉电,且要拔掉才能二次触发。
但是最后,去排查故障,还是放电 ...

你这个就很明显是送钱给你。 是不是刚开始放电时间太短,没清空CMOS啊

网友:
问题来了,清空CMOS后一段时间会不会继续保护

网友:
古怪的故障。

网友:
这故障,确定很难想到是COMS啊。。。。。。。。

网友:
解释一下什么原理

网友:
原因不太明确呀

网友:
感觉会返修呀

网友:
楼主名字流b呀

网友:
我的主板也是第一次掉电,第二次就DRAM灯跳红了

网友:
应该还不是最终解决方法,具体我也在学习中!

网友:
一般清空CMOS后一段时间可能好用,但用一段时间会不会继续保护?

网友:
现在有好多主板COMS放下电就好

网友C:
技嘉不开二次触发,有时是5v双路不切换引起的

网友:
有时问题就是这么奇怪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未知问题原因。

网友:
暗病旧病复发的话麻烦

网友(2021-11-22):
引用 网友C:
技嘉不开二次触发,有时是5v双路不切换引起的
我遇到5vdual有问题,都是直接接线,拉过去。

网友:
清空CMOS后一段时间会不会继续保护

网友:
电池座脏了,把下面的簧片刮一下 就好。

网友(2022-03-04):
楼主修得好思路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