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3 10100主板 18463-1 4W7HJ REV:A00 小修一例!

楼主(2021-09-17):
机子型号:Vostro 3881
版号:18463-1  4W7HJ  REV:A00
CPU : I3-10100
故障:无内存供电

整图:

维修过程:(直接看图更明了)
内存旁边有两个电感明显烧蚀,内存供电短路  心想内存CPU会不会烧掉。。。

拆开上下MOS管测 MOS管并没坏。
打2A烧鸡 也烧不出哪里发烫。
只能盲拆 还好 第一个拆的旁边4个电容 就找到故障了。
有一个电容是短路的。(如图:)

网友:
BIOS芯片16脚的  就不备份了。

网友:
多谢啦啦啦啦啦

网友:
发财小电容

网友:
这么新的机器。。。。。。。。。。。。。

网友:
发财小电容,好修

网友:
太复杂修得,,

网友:
发财电容名不虚传

网友:
捡钱的节奏

网友:
短路,最喜欢的就是电容导致的,发财电容,一点不假。

网友:
现在捡钱的不多了

网友:
这种应该在保吧,楼主厉害

网友:
一般这种电容换多大容量和耐压的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