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370-p cpu不出供电

楼主(2021-09-17):
主控芯片是ASP1400BT  附上脚位定义,请大师们指点迷津,目前供电正常,开启正常。原主板电源管理芯片发烫 换了新的上去,目前没有预供电,没有思路了

网友:
这块板不上cpu不触发啊,也就量不到预供电。修过一块这板子,触发掉电,刷bios好了。

网友:
可以把cpu针脚检测脚直接对地就可以不上CPU就可以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