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TX960的上电时序问题,求助。。。

楼主(2021-09-17):
手头有块联想品牌机的GTX960,无短路,上电只是有12V,3.3v和5v,按我的理解,N卡的上电时序应该是12V-3.3V-5V-1.8V-核心供电-PEXVDD-显存供电
实测这块这块GTX960使用的是GS7103 LDO转换而来,GS7103的供电不是3.3v,它和显存供电连接在一起,这个就不大理解了,是不是GTX960的上电时序不是
我理解的这样?大师指导下
另外GS7103的EN信号,没有图纸,不到哪来的,1脚发出的PG信号没有,拆掉GS7103,1脚反而是3.3高电平?哪位大哥分享下GTX960的标准上电时序

网友:
这个是V星代工的,鑫智造应该有图纸

网友:
还真没看到过显卡时序, 再说修显卡需要时序吗   测下几个电感供电   8脚芯片供电   小供电IC ,都是找芯片资料维修

网友A:
芯片怎么看触发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怎么看触发条件

查EN、ON等脚

网友(2021-10-21):
修好了吗?没有1.8

网友(2022-03-11):
我知道en脚,一般都是连接一个门电路的,就是小贴片三极管,这个是条件选择作用,你看看电源管理芯片附近,是不是有两个,或者是四五个成排的小贴片三极管,找它们,有的中间经过一个电阻拉升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