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颗粒报错路径定位。

楼主(2021-09-18):
第一次显卡花屏,报F 63:32报错,我加焊了以后

还报错,但是现在报错的是F 31:0,这我是不是焊坏了?这句英文啥意思?internal memerror problem part=2 subpart=1

颗粒分布我不太了解,我理解的是下图,不知道对不对?有高手指点一下吗?
    f0  e1  e0  c0
f1                    c1
x0                   b0
x1                   b1

顺便普及一下N卡显存定位:

网友:
有懂行的大哥吗?

网友A:
gtx470出问题,核心概率大

网友:
大佬,能先帮我认一下显存位置吗?不行我再加焊核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tx470出问题,核心概率大

大佬,能先帮我认一下显存位置吗?不行我再加焊核心!我手里只有热风枪,没有bga焊台,不行我再找人给焊核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能先帮我认一下显存位置吗?不行我再加焊核心!我手里只有热风枪,没有bga焊台,不行我再找人给焊 ...

就是你标的那个啊

网友B:
哦,谢谢,看来我蒙对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哦,谢谢,看来我蒙对了!

现在花屏吗? 你是不是用的自动检测 ?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大佬,能先帮我认一下显存位置吗?不行我再加焊核心!我手里只有热风枪,没有bga焊台,不行我再找人给焊核心

热风枪容易掉点哦,我手上六块显卡估计都是核心虚焊了,自己也不敢动。昨天用两个热风枪上下同时吹都没吹下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花屏吗? 你是不是用的自动检测 ?

嗯,自动检测。我刚吹好,等凉了上机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热风枪容易掉点哦,我手上六块显卡估计都是核心虚焊了,自己也不敢动。昨天用两个热风枪上下同时吹都没吹 ...

你干嘛?要把gpu拔下来植球吗?那热风枪绝对不行,你加焊一下gpu不要取下来,用热风枪还可以拼一下,想取下来必须bga焊台

网友:
我不敢把颗粒取下来植球,我也没有植球工具……只能用热风枪在颗粒不动的情况下加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自动检测。我刚吹好,等凉了上机试

自动检测是不准的 要输入命令 在检测 你哪个错误就没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干嘛?要把gpu拔下来植球吗?那热风枪绝对不行,你加焊一下gpu不要取下来,用热风枪还可以拼一下,想取下来必须bga焊台

加焊至少要把锡珠吹化吧,太硬了,开350度都吹不化,又不敢开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自动检测。我刚吹好,等凉了上机试

哦,好的,谢谢。
我昨天晚上用热风枪加焊了一把gpu,好像是好了,打驱动不花屏了。等过两天导热垫片到了,装回去做甜甜圈试试,期待能过!

网友:
反正我是F1,F0都报错了,索性两个颗粒都加焊了一把,省的给我闹心。
话说这个颗粒还是三星的呢,还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加焊至少要把锡珠吹化吧,太硬了,开350度都吹不化,又不敢开太高

没关系吧?你看我这个GPU核心外面还带壳的,按理说更难吹动。
我直接干到450°,可以吹的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焊至少要把锡珠吹化吧,太硬了,开350度都吹不化,又不敢开太高

你仔细观察,吹动后GPU芯片会往下有一个“一沉”的动作,就说明底下的锡球吹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关系吧?你看我这个GPU核心外面还带壳的,按理说更难吹动。
我直接干到450°,可以吹的动的。

450℃?不怕吹爆吗  可能是我上面太低了,我开的350

网友:
不会,GPU很耐得住吹

网友:
没学过跑软件,以前只学了检查电路和加焊芯片。悲哀哦

网友:
我这也都是网络的技术学来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