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话经验,显卡测试软件是不识别RX580 2048SP 的

楼主(2021-09-18):
RX580 2048sp的显卡,想要扫描显存,只有刷入rx570或470的bios,否则是不被软件识别的,显示:error,no device selected.

网友:
魔改矿卡470核心,580PCB,8G显存
用590能测,470和580都不能测

网友:
谢谢指点,正好有一张测不到,我试度

网友(2021-11-02):
版本问题,完整版的,高版本的都是能识别2048的

网友A(2021-12-06):
我发现它仍然可以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它仍然可以测试

可能是显卡有问题,或者测试软件有问题

网友(2022-01-30):
感谢分享

一下就锁定

网友:
用RX590测试

网友:
谢谢提醒暂时还没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