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华硕gtx760 2g的花屏维修

楼主(2021-09-18):
同城接单一个小伙伴的维修单,修一张能亮机的华硕gtx 760 ,描述是进桌面花屏,收到卡后检查显卡很新,一点都不像是10年前的老卡,感觉是翻新货,
上机测试跑mats不出意外的pass了,
进系统打上驱动又会有小小的花屏,测量金手指发现个别脚位阻值低过平均值5个点,不多说,先上焊台加焊核心。

加焊之后进系统正常,但跑鲁大师的时候出问题了,
出现上图这种大花 。这时在测量金手指,发现组织几乎都一致了,核心默认频率为980 睿频1180 ,遂打开V星小飞机拉到了880,显存也拉低。这时也能跑鲁大师了。
但跑甜甜圈依旧会有花屏现象,但不死机。这时干脆下了个英伟达bios编辑器继续拉低频率。最终调为780默认 睿频900
这时已经能正常跑完3dmark,
最终刷入修改好的bios ,完成了维修,50大洋到手了
最后附英伟达bios编辑器,支持图灵架构,10系貌似不支持

英伟达bios编辑器

网友A:
修个显卡50 元?看不懂。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这也行,熟人?同行?50元,760降级了。

网友:
这种不是金手指问题,金手指只通过耦合然后进核心,花屏无非就是核心 显存问题,应该是核心本来也是有问题的

网友B:
楼主的操作相当于给显卡核心降频200Mhz,减温减压降低出错概率,平时上个网,看视频,简单3D都可以撑下来,继续发挥余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操作相当于给显卡核心降频200Mhz,减温减压降低出错概率,平时上个网,看视频,简单3D都可以撑下来 ...

原本是打算拆掉重植核心的,但考虑到时间成本就直接加焊了。

降频后特地跑了3dmark,调整了几次核心频率才能正常跑完,

网友:
还会修改bios,牛逼

网友:
耐用吗?果断收藏

网友:
搞这么麻烦只挣50,可怜

支持 反对

网友:
对高手来说,这个简单,就值50,

网友C:
严格来说,修好后的显卡已经不能叫gtx760了,最多也就是gtx750

网友:
降频以后对玩游戏有多大影响,这个要不要告诉客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个显卡50 元?看不懂。

差不多吧

网友:
我有一张七彩虹730,玩2d看电影没问题,玩3d游戏就和你这一样花屏。已经加焊过,还是不行

网友:
牛逼的的,有趣的东西 ,谢谢分享

网友A:
我收费还“黑”一点,都想离开这个行业了。也不知道别人怎么做到这么低的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收费还“黑”一点,都想离开这个行业了。也不知道别人怎么做到这么低的价格。

我修了个750ti不开机,只换电容的都没收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严格来说,修好后的显卡已经不能叫gtx760了,最多也就是gtx750

没有哦,鲁大师跑分还有8万多分,秒杀750ti的6万分

就是功耗感人,烤鸡依旧200w

网友:
中老年,只能悠着玩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换核心供电电容,或改核心供电补偿,改补偿会发热严重。

网友:
一般以为这种大花都是核心挂了,结果降低频率还能用。7系列的卡改改bios也有意思。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确实是个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