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病!华为Mate30手机屏幕竖条纹怎么办?别只换屏这几点不能忽视

楼主(2021-09-18):
  如今手机越做越大,使用过程中难免有意外情况的发生,不小心摔了或者进水,手机屏幕竖条纹怎么办?手机出现竖条纹真的是屏幕的问题吗?今天就以华为Mate30为例,讲解手机出现竖条纹的解决方法。

  彩色条纹、竖线、线条等都属于花屏的一种,常见的故障原因有这几种:排线故障、屏幕硬件问题、主板相关硬件问题。

屏幕硬件问题

  手机屏幕分为外屏和内屏,然而屏幕也是手机最脆弱的配件。

  手机屏幕触控部分称为外屏,负责读入用户的操作,摔过的手机大部分都是外屏破碎,通常会导致触屏功能会失效,屏幕显示和手机功能并不会受到影响。

  手机内屏负责显示,但如果是手机内屏损坏就比较麻烦了,不仅触摸功能有可能失灵,还会伴随着手机屏幕显示彩色条纹,黑斑、黄斑、闪烁,甚至无法显示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这时就需要把整块屏幕进行更换,就是我们常说的更换屏幕总成。

排线故障

  手机意外跌落、外观上没有明显磕碰,显示或者触摸却出现了故障。比如屏幕“竖状条纹”,而引起这个问题的原因就是“排线”。

  排线用于连接手机主板和屏幕,当手机摔过或异常发热很可能造成排线松动、短路甚至是烧坏,从而导致屏幕显示异常。可以将排线拆下,更换或者重新按压牢固,故障就可以解决。

主板问题

  手机重摔、进水导致排线座及其周边的元器件虚焊或损坏,都会引发这类故障。当然显示IC出现故障时也会引起花屏现象。

  若想屏幕正常显示,必须保证GPU经排线传输给显示IC的数据是完整无缺的。我们可以选择更换芯片或者通过阻值测量来查找具体的故障原因。

  以上就是华为Mate30手机屏幕竖条纹怎么办的解决方法,你遇到这种情况是怎么解决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互动。

网友:
感谢楼主大大的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