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81m-ds2 板号:rev:3.0 断电再开机可以开机正常,重启就卡log

楼主(2021-09-18):
今天有人抱来一台台式机不开机,黑屏,这个一时半会儿修不好,让直接换主板,换了一片华硕h81m-e主板,客户直接抱走,旧主板留了下来,想能不能修,换上自己的内存CPU,插电可以直接亮机,以为捡漏了,就多按了几次开关,一遍,第二次再重启就不开机了,卡log,在网上刷了一个亮机快的bios,故障一样,第二次重启会卡log,想着是不是还是bios问题,就把bios改me两个一起刷,刷完之后,这次开机,会一开机就卡log,按tab能进bios设置界面是死机,之后一会这样,想问是不是主副bios的问题,第一次开机,是主bios,第二次是副bios开机?卡log,除了拔外设,刷bios还能怎样?有几张卡log  死机图片附上

网友:
你BIOS是不是坏了,要不换个,接着刷BIOS试试

网友:
技嘉双BIOS好像可以通电长按开机键不松,从B-bios复写回A-BIOS,具体操作可以百度一下,当然也可以将两片BIOS取下来刷或者对调一下试试。

网友:
一开始就对调了,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