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板号:la-6751p rev :1.0 这个主板CPU的上管g,s极一插电就短路

楼主(2021-09-18):
前两天接到一个g470的笔记本大短路,想着应该很好修的,直接拆机是la-6751p的主板,测各大电感对地阻值基本正常,公共点短路,测内存的上管pq501击穿短路,没有短路了,上电电压到0.227a左右,不一会儿电压持续上升到1.0a左右,拔掉再插电大短路,再次更换了一个内存上管,这次内存的大电感对地阻值为000,断开后级,发现后级有短路烧机发现pu802   1.5v转+VGA_PCIEP的八角管坏了,5脚1.5v对地值为0,去掉pu802阻值恢复正常,直接更换。没有短路了,上电还是电压为0.227a左右,这个CPU上管容易有问题,测CPU上管的两个g,s极短路,更换还是不可以,买了三个CPU芯片还是没用,去掉CPU   g,s极可以恢复阻值,但只要一上电就短路,CPU电压不出,,不知道怎么修了。直接给客户换板,换上之后发现内存点不亮,看来内存也坏了,下面是几张维修的位置图

网友:
图呢?我修的一台机子也是内存电压不出,后来发现电源管理qfn芯片老是虚焊,怎么都焊不好,总有几个脚不上锡。

网友:
图,网上传了,

网友:
我换了,好几个CPU芯片

网友:
其实换板的价格和你换的U都基本一样了

网友:
换的芯片,可能没焊好,我仔细看了,都焊好了阻值都正常,才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