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P55大板,也是刚从咸鱼上收

楼主(2021-09-18):
一张P55大板,也是刚从咸鱼上收来的,拿到手以后就急着上电,一触发风扇轻微动了一下,就测开关针没有3v,然后就顺着往上找,结果相连的都没有,还以为是io的问题,但是看了一下怎么有两个,不知道什么意思,就是第二张图,下面还有个大的第三张图。但是过一会儿又有了3v,又触发又这样,反反复复的这样,最后又测了ATX小电源(第四张图)短路,接着又拆掉mos管的散热找短路的地方,终于找到了(第五张图),换上之后12v是不短了,但是S极还短,又查了相连的引脚,这个电阻一边(红点)短路第六张图,还有一个地方短路就是第七张图,还有一个地方第八张图(有剪头的地方),这三处地方都是一边短路,但是我都拆了还是短的,而且与这三个元件另一边阻止正常,请问各位师傅,这是不是胎里的问题了,没法再往下修了,也不知再怎么修了?最后一张是相连的全图。 最后又想起一个地方那就是电感到核心这一路,拆了一个电感两个有极性电容也不行就没有都拆了(主要是太难拆了),再往下拆cpu座子里边相连的无极性小电容,这个更难拆,风枪调到最高450度也风速五级也不好拆,我还把周边贴上了隔热纸,一共吹了7个电容用时30分钟才拆下来,但是也没能挡住热量把边上的保护壳子吹化。最后后这张图,这个板子最终应该是座子下面的焊点短路了,由于没换过座子,也不知道怎么换,所以这又是一块料板了,经验没有,只能在这里学习,本来想把这块板子修好来自己用的,没想到不了了之了。

网友:
大家下载的可以用吗

网友(2021-11-03):
什么拆了也短路,那就拆电源ic吧

网友:
多少钱收的

网友:
可能是4、50块钱吧,因为收的板子太多了,4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