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SI X470GAMING M7AC图纸资料

楼主(2021-09-18):
求MSI X470GAMING M7AC图纸资料,此板故障上CPU不触发,不上CPU可以触发,USB3.1桥接芯片发烫,BIOS芯片电压4.7V怀疑电压过高。

网友:
你确定是M7AC?

网友A:
确定呀,不过我已经修好了。是一个1.8V的电压芯片坏了,直接5V通了。ACEJ。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呀,不过我已经修好了。是一个1.8V的电压芯片坏了,直接5V通了。ACEJ。换了就好了。

没听过M7AC这样命名的板号,X470是MS-7B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