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碰到有史以来没碰到过得事情

楼主(2021-09-18):
客户拿主机过来换CPU风扇,安装过程完毕,不开机。H81映泰主板和I3-4160,换完风扇,不触发。什么硬件都换过,风扇转几秒停掉,不会重启。怀疑CPU问题。自己拿个也是一样,错就错在 ,我拿自己I7-4790上他主板。.以为1840 ....  后面2个U换其他主板都是风扇转几秒,停了,是不是4160和4790都牺牲了  ,高手在哪里。我确定2个U都有温度 就是开机几秒  停掉

网友:
有没有这种情况的

网友:
CPU供电烧了,你换自己的CPU上去,结果自己的也挂逼了,有什么奇怪的,做维修一定要小心才对

网友:
你确定你的板子之前能点亮这些u?

网友:
要先用万用表打一下CPU核心供电,上管击穿12V有可能烧U的,希望楼主U还是好的不然损失大了!

网友:
CPU供电击穿了,我还烧过一个自己的I3-7100 没事烧的多了 自然就有经验了

网友:
兄弟  根本没有去想  主板少U。也没去测试  ,大家同感是不是都不亮换硬件,没有去想万能表测试

网友:
能转几秒的,正常不是烧pwm部分,cpu应该没坏

网友:
已经确定I7-4790和 I3-4160坏了   兄弟们   谁要   给个运费 谢谢

网友:
好家伙、4790都给搞挂壁了

网友:
咳  背,完全意想不到,意料之外

网友:
哎。。。。可惜了

网友:
客户拿主机过来换CPU风扇。一般风扇不会坏,一旦要换风扇什么的都要问清楚什么情况。*WF词语*机多的很

网友:
客户赚了个U

网友:
闲鱼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