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81m ds2主板内存供电电路原理请教

楼主(2021-09-18):
5VDUAL输入稳定5V,故障原因表现为内存电压测试有2.4V左右,D5肖特基二极管出来电压5v和12伏循环跳变,断开保险电阻为稳定12 v输出,这种电路应该怎么分析,萌新求解!

_GA-H81M-DS2 v3.0.pdf

网友A:
PDF,截图看的费劲,这是简单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PDF,截图看的费劲,这是简单电路

不好意思,图纸已附上

网友B:
5v待机电压12做自举升压后面有电容的,未工作5v提供控制芯片电压,开始工作12v自举升压用,后面fb反馈电路,com内存启用反馈,上下管轮流导通,滤波输出内存ddr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待机电压12做自举升压后面有电容的,未工作5v提供控制芯片电压,开始工作12v自举升压用,后面fb反馈电路 ...

很清楚了。楼主照这样的思路应该能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