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P43-C51 MS-7519 不显示 卡代码 卡0b 卡ob

楼主(2021-09-18):
我也不确定是0B 还是OB,反正不显示。前面内存自检代码都过了,但是还没到显卡。小蜂鸣器也不报警。没什么思路,上论坛转转。没想到有收获,我整理一下发上来。就是USB电源管理芯片坏了,这样的芯片有4个。只要有1个坏了就导致不显示或者能显示但所有的USB口都没电。一般就主板的网络接口附件的最爱坏,遇到几个主板都是拆了这个就好了。拆了后再用导线把芯片焊盘的2脚和7 8脚连接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
0b啊,16进制0-9后面接ABCDEF就没了

网友:
V星主板小8脚芯片通病,芯片型号是UP7533AM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