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不到400,只有360多

楼主(2021-09-18):
大佬麻烦看下,不知道是哪个检测或者运算放大器出了问题

网友:
图上那个是以前别人修过的, 不知道是不是这里又出了问题,还是其他的反馈检测线路问题

网友:
看下pfc的反馈电阻

网友A:
战神电源 。不接控制板怎么能让pfc工作啊。我短接光耦后pfc能工作但是没有输出。最后断开单片机控制pwm的供电的电阻。输出13v。上机不能正常工作。是不是单片机的程序出错或者坏了。就楼主图片上的电源

网友:
反馈部分查一查

网友:
路过看看,没有好的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战神电源 。不接控制板怎么能让pfc工作啊。我短接光耦后pfc能工作但是没有输出。最后断开单片机控制pwm的供电的电阻。输出13v。上机不能正常工作。是不是单片机的程序出错或者坏了。就楼主图片上的电源

还要短接输出小板上的三极管供电,才能输出15 v,输出也被芯片控制的

网友:
这种电源的芯片资料不知道怎么能搞到。想试着重 烧录下试试

网友:
PFC能升压到380V左右 ,这个电压应该也正常

网友:
楼主的电源是用在何设备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