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2A55-M LK PLUS开机电压不正常

楼主(2021-09-19):
ASUS F2A55-M LK PLUS开机电压不正常 电压彪的好高  这是什么情况 哪里的电路短路了还是其他什么问题 求大神

网友:
不可能所以电压升高,可能监控芯片的参考电压出问题了。

网友:
找电路图把。一个电阻变质了。

网友A:
尝试更换IO芯片旁边的4个电阻试下。

网友:
按照 4楼的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尝试更换IO芯片旁边的4个电阻试下。

牛逼,直接给方案了!

网友:
大佬有干货的!

网友:
io有问题吧?不然不可能同时那么多电压都高的。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同时这么多出问题,不可能检测全部出问题

网友:
以上说的都有吧

网友:
IO的分压电阻

网友:
高手高手,我也要学习学习修主板,哈哈

网友:
4楼的方案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