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电源求助

楼主(2021-09-19):
客户的电源,外壳没拿来,不知型号。因为PFC电路及副电源损坏,现在副电源已经修好,但PFC还是不工作,查驱动小板,发现一个器件损坏,网上查不到型号,丝印M33Y,SOT-23封装。另外求助一下,TPS3510的4脚 在正常时输出多少V用来启动主电源。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3510的4脚是pson脚,电源不一样,电压也不一样,一般是5V,也有2.50V的,这个不是主要原因,主要看开机后的状态反应,最好插上风扇看

网友:
你这是同步整流的llc电源吧,那个三极管就是开机控制vcc输出的三极管,但是你的图纸画的不全,没法指导

网友:
从功能是看,就是个开关三极管,不涉及功率,所以安管型换一个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