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待机漏电维修

楼主(2021-09-19):
佛山网友寄修一台iPhone 6S,待机漏电耗电快,说在当地检测过不漏电(用的小数点后只有2位的数显电流表电源),拆机实测待机电流约54mA

先干U2再说

尴尬了,仍然漏电

其实除了耗电快之外,期间测试了其它所有的功能均是正常的,根据经验再干PA电源试试

再上电测试,好啦!!!

装机,完美修复,同时换个外屏,恢复如新的样子!

经过待机数小时测试,已正常.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厉害真奔主题

网友A:
请教一下,PA电源是哪个芯片?给哪里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PA电源是哪个芯片?给哪里供电的?

看图位置,给功放供电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