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导致的待机电压波动一例

楼主(2021-09-19):
广达代工 DAZRQMB18F0 REV:F 由于VL(5v_LDO)与运放393  2PIN 3PIN 的提拉电阻断线造成待机电压波动。

这是一个基本的单限比较器 由于PQ41 基极有1.65V**势使得VC>VB 三极管正偏促使PQ42导通 产生 8 PIN VCC。3 PIN 待比较电压处于悬空  2 PIN参考电压相当于虚短。 使得393内部产生微弱**势 致使 1 PIN输出波动较大的 杂波。

导致PQ38漏极的波动

由于PQ38产生异常的锯齿波 使得待机PWM EN相同波动致使输出待机电压异常。

从5V_VL飞线到PR161 PR160的提拉端 解决问题。

网友:
lz功力深厚加分了

网友(2021-11-16):
很有营养的帖子

网友:
故障原因用示波器解析的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