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95D清灰后不触发,求助高手支援

楼主(2021-09-19):
型号: 华硕FX95D, 客户拿来清灰,清灰之后开关机一切正常,我清灰之前断了电池电的,清完灰装机后就不能触发了,放电后也不能触发,确定是主板上的问题,只是无从查起,求助高手解围,欢迎有维修这种主板经验的高人联系我,18907336605

网友:
基础条件测量一下啊,啥也没说

网友:
上电时序总得走一波吧,要不谁知道你现在的状态呢

网友:
不会吧正常清灰怎么弄得开不了机了呢,,也就拆后盖去电池拆铜管 和风扇

网友:
华硕的ec  排除掉件

网友:
哎  华硕 不敢恭维  坚如磐石呢?

网友:
这个 真的没有思路呀、

网友:
从新在装一边也许就好了。

网友A:
你是不是后面有根螺丝没上 那根螺丝不上也开不了机

网友:
a按时序检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后面有根螺丝没上 那根螺丝不上也开不了机

这个机子裸板都可以开机。

网友:
清灰有风险。

网友:
公共点啊 ec啊 一步一步来 不要着急

网友B:
做个记号,下次用好下载,谢谢了。

极致科技 -4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个记号,下次用好下载,谢谢了。

这也太不走心了

极致科技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网友:
仔细看看是不是碰掉件了

网友:
这个,导致不触发的很复杂,你还是按照时序走吧

网友C:
需要用原装充电器接上才会触发。V星笔记本也是这样的。

网友:
不是专业人员吧……。

网友D:
翻车很正常,见过太多30清灰的,
瞎搞不专业的人太多,多血亏几次就知道了,

网友E:
从时序开始慢慢查吧 这个维修估计有点哪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从时序开始慢慢查吧 这个维修估计有点哪弄

不触发可以从两个方面去找 。一个是EC的待机条件。一个是PCH的待机条件。前提是过了保护隔离

网友:
上稳压电源,看电流什么情况

网友:
人品大家猜哪里问题?百个人,有一百个说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翻车很正常,见过太多30清灰的,
瞎搞不专业的人太多,多血亏几次就知道了,

哥们清灰收多少?参考一下

网友:
这种人为造成的故障基本都是CPU挂或者桥

网友:
老师傅清灰都有翻车的,几十块钱清灰我是不会干的

网友:
coms放电试试吧刚修到一台桥坏了

网友:
查条件呗  一个一个里

网友:
螺丝把板拧穿了吧,楼主不是干这行的吧?

网友:
清灰烧CPU的也不少 慎重啊

网友:
华硕的东西  真的是不敢恭维啊

网友:
我也想知道哪里不触发?

网友:
是不是 清灰 拆了 铜导热的散热?挂U的几率大哦

网友:
清灰有风险,收益和风险不成正比,属于吃力不讨好

网友:
coms电池放一下电

网友:
先量量有短路没,如果没有短路就测供电吧,说不定就有惊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哥们清灰收多少?参考一下

估计是20,不然不科学

网友:
ASUS的品質已經每況愈下了

网友:
测一下3V5V有没有短路,南桥阻值一般有几十欧

网友:
正常按套路测一波

网友:
经常碰到同行清灰之后开不开机的,好多事操作失误造成的主板短路,掉件,或者没有拔掉电池导致的芯片烧穿,

网友:
上次遇到有一个是装铜管不触发不装就可以

网友:
先别急,把硬盘取了,去一个外设开一次机,先把外设都排除掉,然后看看是不是开关小排线有没有插好,再看看开关排线插到主板那头的金属片有没有脱开或者歪了,把纽扣电池取了看看会不会自动上电开机,只要裸板能开机,至少说明大的配件和主要配件没问题,小心点检查,会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哥们清灰收多少?参考一下

我这里一般都是50

网友G:
感谢各位热心的同行朋友,这台电脑最终的解决结果有点悲惨,说出来大家可能会失望,但还是坦诚的说出结果来。最终的处理结果是我花了3500回收了客户的这台机,因为客户非常不好讲话,跟他协商修好或者去售后换主板,费用我来出他都不同意,没办法只能自己吃亏认栽了。还原下事情经过,客户来的时候让我清灰,所有程序都是正常走的,清灰之前也是断了电池电的,唯一的不正常就是客户原来的散热片粘的非常的紧,我用洗板水稀释了好一阵后才勉强拆下来的,可能是在拆散热片下来的这个过程出的问题,好吧,坏的过程就不说了,坏了自己也找过原因,也找过同行一起看过,找电路图一起测试就是不能触发,插电指示灯也没有,但是待机电压都有,就是不能触发。没找到原因点,这个主板单买要2900块,目前我所见到的最贵的主板,板上集成了AMD R3750的CPU和2060 6G的独显,最后在某宝上找到人花了750去售后换了主板出来,今天才刚收到主板测试一切都是正常的,这是有史以为买的最深的教训了, 望广大同行朋友引以为戒,对这种集成南北桥的AMD的CPU一定要注意,尤其是散热片摘下来的时候如果很紧就不要去摘了,我修笔记本也有十几年了,从来没碰过到清灰清出问题的,但这次碰到了,命里有此一劫呀。前前后后花了4250元解决这个事情,自己得了一台二手笔记本,做个教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需要用原装充电器接上才会触发。V星笔记本也是这样的。

华硕的好像不挑适配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感谢各位热心的同行朋友,这台电脑最终的解决结果有点悲惨,说出来大家可能会失望,但还是坦诚的说出结果来 ...

太深刻了,估计留阴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