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惠普 455 r6 da0x9kmb8e0 原厂 首发 百分百ok

楼主(2021-09-19):
惠普 455  r6 da0x9kmb8e0  原厂 首发  百分百ok  花钱买的  论坛两个备份的  不能用也不是说是坏的  只是这个机器只能刷原厂的

网友A(2021-11-12):
坏的就不要发上来了,刷别的还能跑码。刷这个直接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坏的就不要发上来了,刷别的还能跑码。刷这个直接不跑码!!!

这是原厂的大哥  说话也得付电责任呢   你不跑吗  你确定版号 一样吗  cpu是一样的吗  显卡是集成还是独立的  吹芯片 旁边电阻电吹飞了吗  这都是潜在因素 是不是 图片我也上了 确实是买的原厂  你刷不行 就不能说我的是坏的

网友:
刷了不跑码,,,

网友(2021-12-24):
完美良机  楼主良民!!顶

网友(2022-02-09):
LZ 好人,验证是好的大家放心下载

网友(2022-04-09):
刷了卡在0.4不动了 之前还能跑一下码

网友:
刷了0.5  不行

网友(2022-07-13):
听说两个版本,楼主是哪一个

网友(2022-08-21):
Ym3500u不跑码,刷其他几个反复重启,再找找看

网友:
今天修到一台HP PROBOOK 455R G6笔记本,板号DA0X9KMB8E0 REV:E 故障现象:插电0.000。插座上的指示灯白灯不亮,按开机键没有反应不能触发,拆机查3.3V待机蕊片印丝AWV=SY8286B的 2‘3’4‘5脚供电只有0.48V不对,正常应为19V。跑线路来到背面发现其供电电感发霉断裂处理干净用一个零欧电阻代换上去,插电0.007开机1.345屏幕亮了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

网友(2022-09-20):
今 天接了一台,裸板电流0.33A,CPU电压0.9V,其它电压也都正常。键盘大写灯闪5次。一会儿风扇狂转。电流到0.4A刷BIOS一样。退机了

网友(2023-03-15):
好东西。不触发的 刷了就 触发亮了

网友(2023-06-16):
我也刷了不亮机,本来故障是在线升级bios结果不亮,后来论坛下载了一个可以亮机,但是指纹不能用。

网友B:
BIOS看CPU的。我的板子换U这个刷了YM2500可以亮,之前的3300不跑码

网友(2024-06-03):
引用 网友B:
BIOS看CPU的。我的板子换U这个刷了YM2500可以亮,之前的3300不跑码

我原来0.45掉电刷了这个不触发呢?ym2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