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杂症,全网找不到一例, HP Folio G1 不通电 板号:ENCORE-6050A2776001-MB-A01

楼主(2021-09-19):
疑难杂症,全网找不到一例, HP Folio G1 不通电
机器型号:HP Folio G1

板号:ENCORE-6050A2776001-MB-A01

电脑采用的是M5 6代CPU, 没有USB 接口,只有2个Type-c 口 , 传数据和充电都是采用type-C 接口。

电脑原本都是好的,放了一段时间,有时能开机 有时开不了机。  现在就直接不开机,接电源,充电灯都不显示了。

机器原装充电器原装15v 45W, 电脑输入电压是12V 3A

拆了主板测量,里面只有5V的电压。  bios芯片 用万用表量,没有电压。

找遍全网,都没有类似的维修案例。 这个机器的质量又那么好吗,都没有坏的。

怎么到我手上,直接坏了4台。

各位大神 大哥 大师傅,给下建议,给个思路。
我要从哪里入手维修这个主板。

能维修好,我一定把经验分享出来,让各位学哥 学弟 少走弯路,轻松秒杀。

也希望机器能维修好,让这台继续发光发热。

减低客户的换机成本。

谢谢

网友:
充电器换了好多个,也不行。    拔电池放电 也不行。

各位大神,多多指点迷津

让我妙手回春,治好这台机

网友:
这个贴有错误,在哪里可以删掉。 请管理员帮我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