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450CC 暗屏

楼主(2021-09-19):
X450CC 开机能开到暗暗的华硕画面 暗屏换屏了还是一样的 开整 看图

X450CC_2.0.fz

网友:
开机图片  一坨锡搞定

网友:
电感开路 后面的电容一般是有问题的

网友:
希望能够成功吧

网友:
可以的 对着条件修

网友:
捡钱的活呀,现在这种很少了

网友:
查查屏线有没有问题 省的再烧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没有无缘无故的

网友:
做个记号,下次用好下载,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