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地打阻值有什么意义?

楼主(2021-09-19):
万用表的
二极管
档中测试的电器原件的值都是没有单位的。那么问题来了,这种没有单位的测试,有什么意义呢?
问题

网友:
你是哪里学习的,老师应该有教的。

网友:
可以初步判断元件是否与地是否存在短路咯,不然咧?

网友:
不要追求道理,方法对了就行,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

网友:
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

网友:
打值主要看有没有短路,好决定上电测试……

网友(2021-10-30):
没有意义?

网友:
万用表测量二极管是有单位的

网友:
你确定对地阻值在维修中 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