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华硕PA279Q固件如何下载到显示器的主板上?

楼主(2021-09-19):
自用的PA279Q通电突然无任何显示,电源指示灯也不亮了

检查发现电源是正常的,电源指示灯也不亮的话,估计是CPU挂了,或固件出了问题

看论坛上有提供相应的固件,手里有拆CPU的工具,
换个CPU,
请问这个该用什么下载器呢?

谢谢!

网友:
那你还不如换个板子

网友:
请问是否知道这个板子的价格呢?
似乎刷固件是性价比比较高的方式,自己本身就是从事嵌入式开发的

网友A:
换板比较好  程序都用编程器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板比较好  程序都用编程器刷

谢谢,固件有网友提供了,
如果知道可用编程器的话,打算尝试下。
毕竟这个板子价格不便宜

网友B:
这款板子一般是CPU损坏的多  要刷程序的话要把25Q的芯片取下来用编程器刷。

网友C:
有25芯片吗  拆线来  用编程器刷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25芯片吗  拆线来  用编程器刷进去

芯片是 25L3206E
应该就是刷这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板子一般是CPU损坏的多  要刷程序的话要把25Q的芯片取下来用编程器刷。

芯片是 25L3206E
不是 25Q的芯片,应该都是可以刷的吧

网友:
换个新板子吧

网友:
留下一个记号

网友(2022-03-16):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刷了固件也没用

网友:
有图有真相,我是围观的

网友(2022-05-14):
怎么样,换过CPU没有。我这有一台也是一样的问题。  刷 了BIOS还是不行, 测按下开关后会拉低3V,跑线3V是到CPU的。  大概率CPU挂。手上没有CPU。。没法测

网友(2022-07-26):
先换cpu ,不一定要刷程序的。

网友:
这种板子那么容易烧U吗?

网友(2022-08-29):
这种板子两条数据线,如果这个驱动板接到单数据线的屏上,能否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