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65m主板进液腐蚀,飞9根线解决

楼主(2021-09-19):
一块b365m-pro4主板开机不跑码,十几秒后自动重启,观察主板发现cpu供电芯片处一大片进液,用洗板水喜唰唰喜唰唰,洗干净后掉了几个电阻电容,内存边有断线,查点位图补上后,还是一样,于是测了一下主板电压都正常,南桥24m时钟也有波形,有24m说明南桥已经收io的pwrok信号了,只是没cpu供电,测cpu供电芯片en脚无电压,看了一下点位图vccio和 ote_gate1和393热保护电路正常就会开启cpu预供电, 测393第2脚电压5v不正常,第2脚通过热敏电阻分压得到一个4点几伏电压,只要1和7脚为低电平就行,只是热保护没起作用,先不管,最后ote-gate1和过孔腐蚀不通,飞好线测试可以亮机进入系统测试无问题,然后按点位图查热保护这块,393芯片下面断了3根线,飞上线热保护解决。涂上绿油固化好。在试机的过程中按了一下散热器,主板马上掉电重启,又试了几次只要一按就掉电比重启开关都好用。于是按着散热测cpu供电芯片vin vcc en vr_rdy都正常,电压也正常,测到cpupwrgd无电压,这个信号是南桥通知cpu开启核心电压信号,点位上这个信号直通南桥,电压都正常了应该是哪路pg信号的问题,最后测到io旁三角二极管pwm_pg信号没电压,测pwm_pg 3.3v上拉没有,依然是内存旁边过孔问题,飞个3.3v到内存边上拉电阻。到此所有问题解决。

网友:
真能干,就是外观难看了一点,效果咋样。

网友(2022-02-11):
换我我就放弃了....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