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固件

楼主(2021-09-19):
固态固件2246xt

网友:
楼主,这个怎么刷进去硬盘啊
我想知如何刷资料

网友:
去网上找软件

网友:
网上有步骤,要买转接卡线,USB转硬盘SATA的,十多块或者有的用1153芯片的转接线,我拆移动硬盘用。把硬盘拆开,短接ROM两根脚或者两个点。有的硬盘直接标准,有的得查网上了,然后打开软件,断开ROM,搜索硬盘,设置一些参数,或者根本不用设置,点刷机都行,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