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F551P点不亮

楼主(2021-09-19):
开机后音乐报警接着就是3短2短1短报警,点不亮,求大神指导。。。。。。。。。。。。。。。。。

网友:
同求
是显卡模块故障吗

网友:
我也遇到了  还不知道咋入手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下不去手了

网友(2021-10-29):
修好了没 我也正在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正在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内存  显卡 ?

网友A(2021-12-08):
有红包没  我教你秒杀

yjp

网友:
不懂这个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先测量一下供电吧

网友:
我也遇到了  有解决的吗 私聊 有红包

网友:
我也遇到了,有解决的吗?可以红包私聊

网友(2022-01-27):
外星人报警 解决了吗  睡觉觉了

网友:
看电流 感觉cpu没过

网友:
内存换一下

网友:
最 后是BIOS问题,已解决。。。。。。。。。。。

网友(2022-03-23):
引用 网友A:
有红包没  我教你秒杀

大佬 音乐报警后3短2短1短是什么问题 透露一下

网友(2022-06-27):
同求,
刷了几个BIOS 有不报警的键盘大小写灯也能亮,屏幕不显示,还有刷了也是报音乐声3长2长1长报警。头大

网友:
CPU  问题吧

网友(2022-08-03):
遇到EC程序不对出现这种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