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PRO GAMER

楼主(2021-09-19):
华硕B85-PRO GAMER A1 A2 B1 插内存诊断卡跑55 B2 内存条正常    求助

网友:
基本上桥坏掉了   29 芯片电压过高导致桥坏

网友A:
插不插内存都跑55,那就是通病不用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不插内存都跑55,那就是通病不用修了。

通病? 桥坏吗

网友:
对,这个和那个Z97-A一样只要跑55,内存和相关电路正常的话,多数是桥坏。换个桥就能修复。

网友:
不刷bios试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