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Lenovo ideapad 700s不开机黑屏

楼主(2021-09-19):
顾客送来一台 联想Lenovo ideapad 700s,故障不开机,插电源开机灯也不亮,全程黑屏,检查电源没毛病,忽然顾客说插电一会儿背面有些许发热,给顾客说明是主板有元件烧了,报价三百放修,顾客同意了!那就拆机先检查发热的大概部位,由于没有图纸,观察发现有一电容颜色发黑开裂,请看图片,万用表测量两边短路,果断拆除,测量电路已恢复,旧主板找一相同电容装机,测试立马亮屏,正常进入系统,维修到此结束!希望碰到的朋友也有相同案例,初发帖,请海涵!

网友A:
现在修到过几个小新的笔记本都是短路。 其中有个要放电才能触发没有维修好 。RTC电路都查了没问题,估计CPU故障

网友B:
捡钱系列,现在短路的CPU供电烧得多,一般CPU都烧挂

网友:
今天刚拆了个没有待机的,还没研究呢,先看看论坛

网友(2021-12-08):
引用 网友B:
捡钱系列,现在短路的CPU供电烧得多,一般CPU都烧挂

是的 碰到这样的真的是捡钱  你也捡过我相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修到过几个小新的笔记本都是短路。 其中有个要放电才能触发没有维修好 。RTC电路都查了没问题,估计CPU ...

也许是EC呢  换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