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竖条换了个逻辑板故障依旧

楼主(2021-09-19):
玻璃问题了估计,血亏100

网友A:
逻辑板坏了还是屏幕TAB模块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逻辑板坏了还是屏幕TAB模块坏了

大概率cof玻璃坏了,要压屏机

网友:
一看就是屏坏

网友:
这个要压屏,一般是修不了了

网友:
这个只能当废品了

网友:
好像还能值20元

网友:
玻璃坏了,没得修的

网友:
有字体 大概率屏  没字竖条遇到过逻辑板问题.

网友:
看看屏有耳朵吗?如果有可以查查能飞线维修,VGH,VGL电压量一下

网友:
你先断开一边排线,看另一半正常吗?先判断一边,再说飞线维修。

网友:
一般是修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