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0插电源死机

楼主(2021-09-19):
Y7000P-2019款,插电源死机,用电池正常,单独用电源能开机还是会死机,有遇到的吗

网友:
好像有个通病在迅维上

网友:
交换,售后保修 微信li8866cc

网友:
我手上还有一块

网友:
这个是什么情况?》

网友A:
论坛上有通病,插ac后cpu供电不出

网友:
通病吗?没有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上有通病,插ac后cpu供电不出

在论坛那个地方

网友B:
你看一下CPU,20V供电。电阻是不是坏了,应该是2M的电阻。通病来的。你查一下

网友C:
手上正好有一块  拆下来看电阻阻值正常啊

网友:
可能是有个电阻腐蚀了。

网友:
请问修好了吗 我一样的问题

网友(2021-10-23):
我刚好遇到一台,但拆开电阻有2M的,装上去立马变几百K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上正好有一块  拆下来看电阻阻值正常啊

我的跟你一样拆下来正常,请问找到解决方法没有

网友:
CPU电源IC37脚2M电阻

网友:
刚刚刷到 按照楼上的办法试试

网友:
拿去给别人修了   好像别人说检流电阻问题

网友:
Y7000终止代码video_tdr_failure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一下CPU,20V供电。电阻是不是坏了,应该是2M的电阻。通病来的。你查一下

卧槽  大佬啊   下次遇到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2022-01-16):
没有2M电阻啊

网友(2022-09-28):
VIN_SEN 懂维修的看了自然就懂,不是专业维修的,看了也是一头雾水,SO非常赞许这样的回答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