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55主板不断重启

楼主(2021-09-19):
经检测apl5336  4脚ddrvtt与地短路  拆了之后还是短路  开机检测该脚瞬时有0到4伏的电压然后重启  正常有0.75伏电压 不知道下部查哪

网友:
追查0.75V电路,或者直接用烧鸡法

网友:
0.75v后面的电路全都是滤波电容

网友:
经检测是内存插槽问题已经点亮  但是又出新问题USB无法使用关机自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