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求一个海尔19寸液晶的固件

楼主(2021-09-19):
原机驱动板坏了,换了一个驱动板,结果显示不正常需要刷一下,哪个大神有这个提供一个

网友A:
请问你更换的驱动板是什么型号?屏型号是什么?你光拍一张显示器型号是无法参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更换的驱动板是什么型号?屏型号是什么?你光拍一张显示器型号是无法参考的。

图上的驱动板是坏的换下来的,替换的给那个型号不一样显示器的左上角显示的是替换的型号,显示屏现在按键无法控制,再者就是屏幕显示色彩不正常

网友A:
你这刷的固件的分辨率应该不对,这个1680*1050应该是22寸的,早期的正规19宽的分辨率是1440*900,。你找一个V58的这个编编率程序刷进去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刷的固件的分辨率应该不对,这个1680*1050应该是22寸的,早期的正规19宽的分辨率是1440*900,。你找一个 ...

还有,那个按键是需要修改按键线的, 不是刷进去程序直接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
如果你买的板子一样,可以找个新的BIOS直接刷老的程序试试,先不要直接刷买来的板。

网友:
淘宝算了,还在这问,多花时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