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CPU供电无法开机

楼主(2021-09-19):
一块杂牌主播,接上CPU供电风扇转一下就停了。不接CPU供电风扇可以正常转。。检查CPU主供电和MOS 管 也没短路。。。现在怀疑 电源管理芯片TR8878B和 电源控制IC  BD=4H 31F,不知道什么下手。。。大神们给点意见。。

网友:
铭瑄的供电爱坏

网友:
把每个MOS 管一个一个拆了 试吗。。。。MOS管感觉不到明显的短路

网友:
竟然跟我一样的万用表,,,

网友:
顶你起来,坐等大师傅来解答。

网友:
感谢大神的分享

网友:
一个个拆了试。发现一组拆开后可以正常通电,,,从别主板拆了一对管子安装上去。。。风扇可以正常转动。可主板仍然点不亮。后测试发现一组下管G级没有电压输入,别的管子同位置都正常。通过跑线。连接一个  1R0 保险电阻 。下面直接连接TR8878B 一个引脚。莫非电压管理芯片坏了。。。不给这组下管控制级供地。通组上管供地正常。

网友:
别把U整死了

网友:
同款万用表

网友:
我昨天遇到一个不装cpu开机核心供电0.8,装上cpu开机就没有cpu核心供电了。这从哪下手?

网友:
AMDCPU。只能换供电芯片。飞线容易烧CPU

网友:
我的一块g41的老板子,也是不插12供电可以风扇转动,插上反而不行,一查,原来是插针短路,mos管全坏了!

网友:
cpu供电故障,估计cpu也牺牲了吧

网友:
看楼主直播维修过程,学习维修经验。

网友:
顶你起来,坐等大师傅来解答

网友:
这种应该是短路的,

网友:
MOS也可能不直接短路,双向击穿的可能也有,仔细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