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s40-70开机掉电

楼主(2021-09-19):
接机检测 开机三秒左右掉电  待机电流0.01几  开机电流 0.02几   拆开测了一下CMOS电池  只有1点几v  换了一个正常开机

网友:
rtc电路有问题也有可能,   不然电池电压不会被拉这么低

网友:
rtc电脑掉电一般是电阻过小,电流过大

网友:
你cmos拔电池拔了也能开机。

网友:
开机电流0.02什么情况,开机三秒掉电?是能亮屏3秒掉电吗?

网友:
这款机器还有这种故障啊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啊  不装也可以开啊

网友:
看样子还得从简单做起啊

网友:
电池没电也会引起掉电

网友:
rtc电路有问题吧。。单换电池会不会返修

网友(2024-03-30):
换电池可以的,通电充电有3V,电池老化。刚搞完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