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32寸曲面显示器有一行一行的条纹

楼主(2021-09-19):
咸鱼淘的显示器,有一行一行的条纹,是什么问题 ,是液晶面板老化了吗?,前几天换了个灯管, 换之前没仔细看,不知道是不是背光放的顺序不对 可是我记得顺序没装错啊,请各路大神请教。

网友A:
换背光之前有没有这现象,,,

网友B:
这屏坏了啊啊啊啊啊

网友B:
我都不敢赌闲鱼,套路一个比一个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背光之前有没有这现象,,,

没注意,可能也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屏坏了啊啊啊啊啊

额,那就只能当监控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不敢赌闲鱼,套路一个比一个深

我不知道亏了多少钱,可还是手痒痒。哈哈

网友C:
测下各个电压正常吗?

网友:
先测电压吧

网友D:
不会修显示器逻辑板电路, 只会换换灯条这些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修显示器逻辑板电路, 只会换换灯条这些简单的。

这种一行一行的条纹跟电路有关吗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大概率屏的问题
aoc无边框的显示器这个问题多

网友:
大佬,换背光是按什么顺序?

网友:
屏幕有小瑕疵的   一律做成背光坏,有大瑕疵的则弄成不通电,被坑了好多次了

网友:
如果是换灯条人为的,这种故障也修不了,不是人为的,也一样难搞

网友:
屏幕不行了   当监控吧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吧。。。。。

网友:
留下一个记号

网友:
换根线试试

网友(2021-10-20):
引用 网友C:
测下各个电压正常吗?

不知道 现在完全用不了了,有背光无图像

网友(2021-11-21):
屏坏了吧...

网友:
电源适配器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