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pro6 硬改16G内存翻车求救

楼主(2021-09-19):
自己的128+8改了512+16,硬盘升级成功了,可是换完16G内存后开机显示田字LOGO就黑屏然后再显示田字LOGO反复重启,换的三星的K4EBE304EB-EGCF,按照电路图改了4个识别电阻,不知道对不对,求大神提点一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看不懂,等大神

网友A:
我也想改,请问需不需要刷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改,请问需不需要刷bios?

解决了,颗粒没焊好,重新植球焊接好了,但是需要改bios的spd,自己不会改,淘宝找人改的,貌似刷工厂bios可以直接识别16G,不过自己得提前备份原机bios把序列号和设备id产品id写到工厂bios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颗粒没焊好,重新植球焊接好了,但是需要改bios的spd,自己不会改,淘宝找人改的,貌似刷工厂bios可以直接识别16G,不过自己得提前备份原机bios把序列号和设备id产品id写到工厂bios里。

感谢分享,了解

网友:
都是大神级别的,我们看都看不懂不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颗粒没焊好,重新植球焊接好了,但是需要改bios的spd,自己不会改,淘宝找人改的,貌似刷工厂bios可以直接识别16G,不过自己得提前备份原机bios把序列号和设备id产品id写到工厂bios里。

如果不把原机序列号和id信息写入工厂bios里会怎样

网友:
电阻怎么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把原机序列号和id信息写入工厂bios里会怎样

没有机型型号,序列号,开机不能更新驱动以及uefi固件

网友:
我发的图上圈圈的地方有

网友:
小白路过,看不懂,等待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
维修  硬件技术 也要加上软件才行了现在

网友:
求救 和楼主犯了同一问题  求楼主指导

网友:
z77638875@126.com 求联系指导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颗粒没焊好,重新植球焊接好了,但是需要改bios的spd,自己不会改,淘宝找人改的,貌似刷工厂bio ...

16G不需要改bios,8G需要改bios

网友(2021-10-20):
引用 网友D:
16G不需要改bios,8G需要改bios

我的原机就是8G的,改好电阻不识别16G,改完bios才识别出来。

网友:
谢谢分享,请问资料哪里可以下载到呢?

网友E:
请问TBL2302 是在说什么?
是在软件里设置吗?
能否指点下?
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TBL2302 是在说什么?
是在软件里设置吗?
能否指点下?
谢谢啊

各型号内存颗粒的配置电阻装配的位置

网友:
刷BIOS后 显卡驱动感叹号 能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