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8224P 华硕 BQ24725充电器和电池同时用会短路,奇怪现象

楼主(2021-09-20):
故障现象,同时插充电器和电池时短路

单独用电源,或者单独用电池都可正常开机,同时插时ACIN和电池直接短路,充电IC是 BQ24725。单独插电池,PQ103的G级电压始终是18V左右,始终处于让管子导通的状态。G级控制信号来自24725的11脚BATDRV,单独插电源G级3.2V。
工作条件都已查过,6脚AC检测2.6V。16脚6V。过ACIN隔离管G级24V,升压都正常。就是不太明白BATDRV这个管起到什么作用,挑开BATDRV和G级后,同时插电源和电池,不短路了,充电指示灯也亮了,能看到EC已经识别电池并充电了,但是没有充电电流。开机能看到走的ACIN。大家有遇到的吗?

补充内容 (2021-9-21 01:54):
此机不充电已修复,故障是隔离前级MOS管不良,时好时坏,个人分析的是24725检测到acin后,尝试关断acin检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了就输出充电,不正常的话发生错误,错误的打开放电管,导致最终的故障

网友A:
BATDRV这个管就是隔离外接电源和电池,插外接电源这个管就断开,拔掉外接电源这个管就导通用电池给公共点供电

网友B:
PQ101换掉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BATDRV这个管就是隔离外接电源和电池,插外接电源这个管就断开,拔掉外接电源这个管就导通用电池给公共点供 ...

目前这个BATDRV信号到隔离管的G级,插电池时等于电池电压,同时插电源马上升到24V,你觉得是24725坏了吗?芯片已订,还没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PQ101换掉试试

你指的是PD101?这个管拆下测量是没有问题的,在线测量时,单独装电池或者单独插电源时能测出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点评):
Q与D你都不会分吗?

网友:
你直接 换隔离和充电上下管 在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前这个BATDRV信号到隔离管的G级,插电池时等于电池电压,同时插电源马上升到24V,你觉得是24725坏了吗? ...

插电源的话,BATDRV应该是低电平,截止状态,很可能24725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PQ101换掉试试

绝对的老司机,因为我截的图上面没有截到Q101,以为你说错了,老司机不看图都知道是Q101,这个管我开始就拆掉测了一下正常,之后就没有在意,今天又测发现阻值乱跳,换上充电电流,刷的升上去了。老司机老司机

网友:
这个楼主好,解决问题公布出来。

网友:
有图有分析 一目了然

网友:
这种充电短路的 一般都是保护隔离mos管出问题  不是短路就是控制出问题

网友:
MOS问题多,遇到多

网友:
好多都是保护隔离上管击穿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