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Z77-V LK 挡62维修

楼主(2021-09-20):
如遇到此型号主板开机挡62,刷BIOS无果依旧是挡62的  ,请更换IO芯片旁的681排阻。遇到两块了,都是更换排阻后正常 ,估计是通病。

排阻具体位置

网友:
维修台真是干净,赏心悦目。

网友:
不会吧。COM口的DTR1上拉跟RTS1问题?会引起挡这个代码?

网友:
这个排组上是什么信号